昭阳E42 电池 不充电

楼主(2018-05-25):
原来主板短路 找到 短路电容 拆掉 装机 发现电池可以认到 拔电就断电 主板比较新 没有找到图纸 这种主板支持两块电池的 切换管子比较多 主电池保险好的 没有找到保险和那个管子链接。随便找到一个管子飞线 电池可以用 不充电 一直闪

网友:
楼主,你厉害,这样修稳定不哦,呵呵额

网友:
我上次遇到是电池开机 充不了电 发现是里面的那路的mos管坏了

网友:
还是修好故障。保险点

网友:
没有 图纸  不知道 双电池  怎么 切换   也没找到  差不多的 图纸

网友:
有没同行 修到这个 机器的 帮忙测下 这个电池供电 连到那个 管子

网友:
这种也可以啊  楼主厉害   我们还需要在学习啊

网友:
腻害呀,没图纸也能修充电电路。学习了

网友A:
电源能用就可以了,这机器能这样就算不错了

网友:
这样不还是没解决问题吗

网友:
还是好好查查什么问题吧

网友:
没搞懂这样做的意义。。。。。你确定这样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能用就可以了,这机器能这样就算不错了

没有 修好   电池  不充电

网友:
这样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