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 vivo 的一些高端屏如何从支架上拆下来

楼主(2018-05-25):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拆下来的外爆屏不会伤到内屏。请指教
OPPO
vivo

网友:
用割屏机找到精准数据 切割,拆屏睡和分离机辅助 就下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同意楼上看法 同意楼上看法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二楼正解、二楼正解、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