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短路的万用表定位方法

楼主(2018-05-25):
众所周知,对付电源线对地短路最快捷准确的法宝就是红外热成像仪或DSCAN,有效杀伤力能达到99%。然而偶尔会出现1%的怪兽对此存在极大的免疫力,从而束手无策。那么怎么来收服呢?其实,最原始的工具在这里也许是最有效的,那就是:万用表,只要我们加以利用,将会发挥出它更大的用处。对此我们展开下面的讨论。
比如一块手机主板,VPH_PWR电源对地短路了,在红外热成像仪和DSCAN没有搞出来的情况下,如何下手?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根据电路图VPH_PWR上的主要芯片(大芯片)一个一个拆掉后看好了没有。拆好了当然可喜可贺,如果没有好,那么就把它拿去当制程报废或PCB来料不良报废了。PCB来料不良报废一些PCB厂家来确认的时候会要求把这个链路上的所有器件拆掉后进行测量看看还短不短路。当然PCB厂家的这个要求没法争辩只有照办,拆吧!拆了几个小器件很多都不短路了,并非PCB问题!傻眼了吧!因此,下次电源或信号线对地短路怀疑是PCB来料问题报废前还请把链路上的所有器件(包括所有小电容)拆除掉再拿过来哟。因为你不拆,到我这里一样还得拆,所以还是请你先拆吧。
写到这里好像还没进入主题呀!不好意思,废话太多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单个电源最复杂的网络结构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下面这种情况:
电源V1/V2/V3从电源V通过L1/L2/L3转换过来(L可以是电感也可能是电阻)。
通过上面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测量到了电源V对地短路,你把电源V的负载123等全拆了还是短路,为什么呢?因为电源V另外经过L1/L2/L3等变成了V1/V2/V3等后级电源送到到了其它很多的负载器件,任何后级的负载器件短路了都会表现为V短路,当然V1V2V3等都会测到短路。
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哪一路坏了呢?当然你可以告诉我可以分别把L1/L2/L3拆掉来判断,那么我要告诉你:你答对了。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讲,我有不用拆的判断方法。
首先,你想:任何电感或电阻(包括0欧姆的)都有一定的内阻(即:不会等于0),这个很关键!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那么我告诉你,这个大大的有用!我们看下面这幅图:
假设电感L的内阻RL=0.2欧姆,让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负载A短路:
那么A处对地电阻应该是RA≈0欧姆,B处对地电阻应该是RA+RL≈0+0.2=0.2欧姆;
假如负载B短路:
那么B处对地电阻应该是RB≈0欧姆,A处对地电阻应该是RB+RL≈0+0.2=0.2欧姆。
由此可以看出:哪个地方短路,哪里的电阻必定是最小的。总结成一句话:短路处电阻最小!
理论上是这么说,那么实际上怎么样呢?刚好手中有1PCS U8833 VPH_PWR对地短路的板,维修员把VPH_PWR链路多个器件拆掉了故障依旧。我根据PCB图查看VPH_PWR走线上连有三个电感:L1310/L1002/L902,然后在每个电感两端分别测量对地电阻(使用FLUKE8845A,一定要打到欧姆档),结果如下:
L1310  A0.46欧姆   B0.38欧姆
L1002  A0.36欧姆   B0.97欧姆
L902   A0.14欧姆   B0.11欧姆
好啦,各位都看出来啦,L902B端对地电阻是最小的。于是查找L902B端发现仅仅连了一个马达,拆除马达后,短路消失,对地电阻恢复正常了。

网友:
好技术,查短路好方法,感谢分享,但有的没有电感直接走线,应考虑怎么查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棒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棒的经验

网友:
太长了,没看完,但是还是给个赞

网友:
学习了,查小漏电可以用这个方法吧

网友:
越学习,感觉要学的知识越多,学海无涯

网友:
这种万用表很贵的,一般配不起吧

网友:
图纸在哪里呀,有点看不懂  不知道普通的20块的万用表可以用吗?

网友:
查短路好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方法,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啦啦啦啦啦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