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37T 5316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05-25):
HP的OSAMU2-DIS上的芯片,好像是内存供电芯片
请问哪位知道这是啥型号?

网友A:
找个主板图纸打开看看啊一般都看的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主板图纸打开看看啊一般都看的见啊

这还用你说,问题是没有这个图纸啊

网友:
型号是G5316
完整型号是G5316RZ1U或G5316RZ1D

网友:
据说可以用APW8819代换

网友:
        G5316   型号某宝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