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进水二修机间歇性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18-05-25):
华硕进水二修机间歇性不触发故障维修

  此板为同学寄修板(二修,进水板),到手故障为间歇性“能触发”,不触发时电流至0.025。

  因为寄过来的是裸板,也就省去了拆机的过程。板号K43SD 4.1,目测全板,进水位置在EC附近,同行已经对进水点进行了清理和加焊。

  国际惯例,按时序一步一步来。VCCRTC 3.3V正常产生。

  RTCRST#(RTC电路复位,用于重置PCH内部RTC电路寄存器)3.3V正常。接下来就是关键SRTCRST#(PCH内部ME模块的复位)。

  通过点位图找到T2016测试点,测试发现电压为0.536V,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会不会太简单了呢?接着往下查。

  SRTCRST#由+VCC_RTC经R2003上拉为3.3V,并通过C2003延时产生。测量发现R2003 1脚+VCC_RTC端为正常的3.3V,2脚为0.536V,电压偏低。于是拆除C2003、R2003,打对地阻值正常,只安装R2003上电测量 电压略有上升为0.7V。于是从料板上找来20K电阻和1UF电容,更换好后测量SRTCRST#依旧加到0.536V。

  接下来就是SRTCRST#的终点站PCH了,拆除PCH散热片,还好上家没有动过PCH,为了节省维修时间,直接更换一颗好板,拆机PCH并清洗。

  这是更换好之后的PCH,是不是很干净(我换IC从来都是要清理干净)。

  清洗好后通电再次测量SRTCRST#,已经为正常状态的3.3V了,到这已经结果很明显了,下面是正常亮机无码照片: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quiet2011)提供

网友:
楼主我做芯片也很干净哈哈,他们说我有强迫证、

网友:
不错的养成好的习惯洗干看顺眼枝术也不错。。。。。。。。。。。。

网友:
技术可以啊   针针见血

网友:
           这个要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这看起来得有十年的焊了吧。

网友:
ASUS  好难搞的东西啊

网友:
我手里有个进水的,一直不显、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K43SD 4.1進水維修機器不會觸發間歇性維護

网友:
楼主,你换个的桥,看起来就像没有换个桥的一样啊!

网友:
              上家可能一直在纠结于进水的地方吧, 有理论就是好,可以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华硕都是点位 恶心的一匹

网友:
修的很有条理,修完清洗干净看着舒服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支持迅维,感觉迅维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直在创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