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2 13待机0.005触发0.06

楼主(2018-05-25):
经测试电压+1.05VSP只有0.33v。

8:12.7v公共端电压
2和3:0v
1:3.3v
7:3.3v
4:0.18
5:3.3v
6:3.3v
10:0.33v
芯片换过了。哪位大哥帮我分析下呗

网友A:
公共点12.7v确定正常吗?3脚电压感觉不正常,示波器测量一下电感前端是否波形有异常,再看看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么看,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12.7v确定正常吗?3脚电压感觉不正常,示波器测量一下电感前端是否波形有异常,再看看反馈是否正常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吧。。。。。。。。。。

芯片全新的。没换之前也是这个值。按理不会一模一样的故障吧

网友C:
给你个快捷的方法,实在修不出来可以找个相近的电压替代,拆掉1.05V的芯片和上管即可。我试过好多次了,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快捷的方法,实在修不出来可以找个相近的电压替代,拆掉1.05V的芯片和上管即可。我试过好多次了,还 ...

好的。我试试。谢谢。如果可以我来更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