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A1466捡漏维修

楼主(2018-05-25):
商家拿来一台A1466进水 拆开看大面积腐蚀
先洗洗板 然后通电测试 屏暗
直接翻开点位图图纸 测条件

X芯片输入有没有开启电压

R7731一端有8.4V 进过分压就0V了 拆开2个电阻打值正常 因该是芯片拉低了 拆芯片

可以看见芯片烧了的痕迹 更换芯片

更换完芯片后测试开启电压有2.8V多 在测屏供电已经有了 屏也亮了

这种就是送钱的 呵呵

网友A:
我这里就没有这种送钱来的。都是别人修不好才拿来。

网友:
苹果修的很少

网友:
这芯片换过一次,觉得不好换

网友:
苹果还是很少修到  能修好不少挣钱啊

网友:
苹果坏背光的很多

网友:
真是不错,这种苹果的要个几百很轻松 我这里基本都是同行 要不了太多 你运很好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钱挣得好向你学习经验

网友:
进水腐蚀了吗,,,我也修到了很 多   这种机器能报上价格

网友:
             发贴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就没有这种送钱来的。都是别人修不好才拿来。

像这种才好叫价格啊,报价都几百左右。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修苹果了,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好客气     修u得好   就是有技术

网友:
学习了 谢楼主分享 楼主这是干了票大的啊 发财了

网友:
关键是技术,运气只能排第二

网友:
楼主,你修好这个机器收多少米啊!苹果的机器应该可以多收点米啊!

网友:
           A1466 ,真的很喜欢暗屏特别是进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