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7手机屏幕爆裂,拆机更换爆裂外屏过程

楼主(2018-05-25):
iPhone7手机屏幕爆裂,拆机更换爆裂外屏过程

  修屏是风险活,一定要坚持谨慎、认真、耐心的原则。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有故事”的iPhone7,手机屏幕爆裂拆机更换外屏的过程,一起来看看吧!(文末还有经验小分享,不要错过哟!)

  这台iPhone7手机上面一角粉碎性爆外屏。

  6S和7代的都有防水胶,拆的时候要先加热,温度70左右,等温度上来就可以开拆了,拆的时候碎外屏的地方要谨慎。

  这里吐槽下,第一次拆小7的时候都被坑了,里面的这种3脚螺丝刀一定要买好的,次品拆过一次就完了。

  拆解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把拆下来的液晶支架一体屏平放在桌面上,分离支架工具也是简单的烙铁配合镊子 ,用镊子300度以上,离内屏一定要远点,加热切掉塑料。

  边上的铁条可以直接烙在铁条上面,注意不要碰到内屏 ,停留时间不要过长,以免温度过高伤到内屏。

  四周支架处理完后,用铲刀把边上残留的胶铲平,以免妨碍金刚丝分离。

  处理完之后上分离机分离,粉碎性的外屏一定要找胶带贴上。

  加热的时候注意温度,一定不能高 ,6S和7的都是采用3D背光,不耐高温,分离过程就不说了。

  现在的屏幕OCA都很薄,一定要买最细的金刚丝(0.06MM的就可以)。

  小7的分离后,上面的胶非常不好清理,清理胶也是要有耐心的活,能否成功是关键的一步。

  清理胶的时候用的胶水千万不要太多,以湿润的擦布就可以了,多余的液体不能流到屏幕边上,以免进到背光里面。

  上面的胶我是用手术刀片慢慢刮,一层一层的刮掉,再配合8333或酒精慢慢擦除,擦得时候可以放在模具上面或淘宝买专用的模具上。

  清理干净后,开始覆盖OCA,下面的排线IC非常厚,所以覆盖OCA力度不能太大,自制一个垫子,贴合的时候也能用到。找红色垫子,按着屏幕IC位置用手术刀切出来一个IC口,不要太宽 ,正好放进去为宜。

  覆盖OCA后,如果发现有气泡,就直接放进除泡机里除泡2分钟,没有气泡就可以了,有气泡再接着除,否则贴上盖板就变成死泡,不好除掉了。

  贴好OCA后放模具定位盖板,用上面自制的垫子贴合、除泡,因为我用的一体机,此处省略500字……

  到此,小7的屏幕就修复OK了。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OPPO、VIVO等屏的拆屏技巧:

  新出的机器都是有前框的,框损坏严重的直接建议客户换掉,没有边角损坏的拆的时候要注意边角的胶框,采用三星ALED的屏的可以借助酒精或拆胶液

1、屏幕上加热板或分离机上加热 ,用铲刀小心的蘸点酒精或拆胶液慢慢敲缝隙让液体流进去,整个一圈都要这样做,一遍不行就多来几遍 。

2、或者在淘宝上买药水,屏幕带框整个扔进去浸泡 ,效果非常好,此方法不适用IPS屏,屏幕有背光,不能进太多液,比如OPPO R9S PLUS的屏还是方法一比较适用。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keyism)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7手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换屏一般换总成,成功率一百。这样换是最实惠的

网友(点评):
此言差异,总成良率没有百分之百OK的 触摸在内屏的建议后压 触摸在外屏的 建议总成

网友:
精彩,讲解详细,对初学者很有帮助,无价的经验。6666666

网友:
换外屏是一个仔细活,一定要细心和耐心,不然容易赔

网友:
关键还是早起除边框塑料要仔细

网友:
手工不错 慢慢摸索经验 熟能生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对于我们这些小小白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修屏也是个仔细的活啊,必须有耐心才行。

网友(2018-07-08):
压完屏,需要除泡吗?您的压屏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很详细了,真的很谢谢楼主分享,我现在一直在研究板子,知道屏怎么压,没压过,有些小技巧,楼主都告诉了真心分享的。

网友:
问下趟那个边框老铁多少温度适合呢?我们这的师傅这都当个宝贝似的 不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