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刷机报错4014再报错9数据线 恢复模式 被修复

楼主(2018-05-25):
Iphone6s刷机报错4014再报错9数据线 恢复模式 被修复

还是在实地,还是在紧张的实操当中,上午上完理论课,下午开始修到手的这片不知死活的
板子抱着一丝丝敬畏,
小心翼翼地接电触发定在90mA,按照习惯先刷个机结果大吃一惊刚进 进度条报错4014,于是观察主板硬盘的边胶被刮掉了,
怀疑别人换过硬盘果断拆下硬盘找个自己硬盘植球装上去,
刷机结果还是报错9,进入了数据线模式,

排除硬盘没装好,那就是我自己的硬盘有问题,于是找老师要了个硬盘,植锡 ,装上刷机通过 亮机了到此就结束了
(因为实地的板子修好基本也是ID板子 所以各位大神也不要说写数据什么的了)

                                        谢谢大家 !!!

网友A:
这个不是短路,不用熏松香吧

网友B:
硬盘好坏用架子读一下即可。焊盘胶都不除干净,虚焊是早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好坏用架子读一下即可。焊盘胶都不除干净,虚焊是早晚的事。

刮不刮胶看个人爱好了反正我是没告诉你我刮了,既然能排除好坏方法很多能懂的人一看就明白何必讲的那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短路,不用熏松香吧

不用熏松香这种叫触发定电流不是接电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