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278键盘触摸板进系统不工作维修实例

楼主(2018-05-25):
MacBook A1278键盘触摸板进系统不工作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MacBook A1278

  版号:J30  820-3115

  故障现象:键盘触摸板进系统不工作

  维修过程:

  机器接电源开机按ALT引导键可以启动到引导界面,引导界面测键盘和触摸板都是可以工作的,进系统1分钟左右键盘触摸均不工作。拆开D壳检查主板客户刷过BIOS,无进水腐蚀现象,可以先不拆主板,进系统在键盘触摸不工作情况下测条件。

        图纸找到键盘触摸芯片U5701,测芯片49脚供电正常,53脚BUTTON_DISABLE为高电平,正常需低电平。

键盘触摸芯片U5701

  BUTTON_DISABLE信号由下图电路控制,控制BUTTON_DISABLE信号为SMC_LID(电脑盒盖开关信号),可以理解为当电脑合上盖子的时候关闭键盘触摸。

控制BUTTON_DISABLE电路

        不拆主板情况下可以在接口J6955的5脚测到SMC_LID信号,经测5脚无电压,断电打值只有43,信号短路。

LID接口

SMC_LID打值

  拆开主板检查无腐蚀情况,SMC_LID所到的芯片就EC,将EC拆下再测阻值正常,EC上找到SMC_LID焊点测依旧短路,EC本体损坏。EC是带程序可以在料板上拆,更换好的EC。

更换EC

        最后装机测试正常,故障修复,附亮机图。

亮机图

苹果A1278系列故障维修专题帖http://www.xinxunwei.com/bjbwx/11286531.html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ACT)提供

网友:
现在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呀,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维修千奇百怪的的故障让人有时候很迷茫。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很好修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复杂,不过图纸什么好在比较全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复杂,不过图纸什么好在比较         全                                                                      。

网友:
修苹果的机器才有钱赚啊!普通机器的价格收不高啊!

网友:
迅维真是个偷师的好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MacBook A1278鍵盤觸摸板進入系統不起作用修復示例

网友:
如果不换EC呢,直接把Q5701  D S极短接不知能否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