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 PLUS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8-05-25):
技嘉B85M-D3V PLUS上电掉电维修:顾客送过来的 供电全部都有就是不跑码测A11脚位,没有 供电,这是复位信号, 查找图纸,发现来自IO63脚, 想一想,既然是IO发出的,没有电压,肯定是IO坏了,于是在料板上技嘉料板上找了一个IO换上 ,检测卡开心的跑起来了,上亮机图

网友A:
技嘉B85IO坏的少   经常遇到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B85IO坏的少   经常遇到BIOS问题

BIOS刷了几个都是一样的 ,才查的PCIE复位

网友:
所有供电正常,pg信号正常才发出复位吧?

网友:
技术到位

网友:
技嘉的IT8620  IO容易坏,修过几块不通电都是这IO坏。然后IO没发出复位并不一定是IO坏。很多换了也不行

网友:
这个io管很多开启和pg信号,如果损坏肯定会导致无复位的

网友:
思路清楚,果断,多谢分享

网友:
IO没发出复位并不一定是IO坏,换个就好了,运气不错

网友:
我记得没有PCIE的A11复位PG,首先供电正常后就会发出两大PG給桥,然后桥读取正确的BIOS,然后发出时钟电压,之后才到复位PG的呀,楼主换IO后正常点亮,我觉得是不是缺少的是IO延时发给桥的PWROK这个PG呢?

网友:
楼主历害,小白在此敬佩

网友B(2018-10-28):
请问楼主有这个板的元件位置图和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这个板的元件位置图和图纸吗?

有的

网友:
简单粗暴的节奏,佩服,io坏的,我还需要学习

网友:
麻烦上传一份行吗?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有些八系列的板子他满足供电时候的时候他的CPU PG会发给IO然后IO才会发个信号给南桥的。就是写得不够详细

网友:
分享是美德,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