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p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

楼主(2018-05-25):
iphone6sp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偶尔开机也能充电,换了u2 .充电管,短接保护开关还是没有,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尾插排线, 电池都换过, 还是没有。。。

网友:
在关机状态下插充电器开机一直能充电,不插充电器开机就不能充电

网友A:
座子,充电IC看看,以前遇到个小六,换了一圈,最后发现座子被同行搞虚了,再把基带旁边那个换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子,充电IC看看,以前遇到个小六,换了一圈,最后发现座子被同行搞虚了,再把基带旁边那个换了么

已经换了一大圈了,还是无语,二修机。基带旁边什么?

网友:
现在就是插数据线情况下开机就能正常充电,不插数据线开机就不能充电。 还有就是把数据线拔了还显示充电,拔usb接口这端才会这种情况, 拔手机接口就不会显示。

网友:
还有就是在关机状态下也不能充电,电流只有0.4a左右。按一下开机键才能显示充电图标。电流在1.几安左右,

网友B:
插数据开机后尾插要同时给电池和主板供电,大电感有可能坏了,升压不够。一切排除完毕不行,就是主电源。

网友:
围绕u2,充电芯片检查一下是不是缺少某路信号呢。

网友C:
现在不开机了,  就是开机250ma掉电了,是主电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数据开机后尾插要同时给电池和主板供电,大电感有可能坏了,升压不够。一切排除完毕不行,就是主电源。

该换了也换了,不该换了也换了。现在就是开机250ma白苹果掉电。刷机能通过,现在开机就无限dfu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开机了,  就是开机250ma掉电了,是主电源吗?

u2的可能行很大,这个电流更换U2  80%能解决

网友:
我是新手感觉u2面大,把u2拆了开机看还duf不,没u2应该白苹果定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换了也换了,不该换了也换了。现在就是开机250ma白苹果掉电。刷机能通过,现在开机就无限dfu模式。

看一下我的贴子可能对你有帮助的,不充电首先不是想着换什么,看爱思能不能认到电池,认到怎么修,认不到怎么修,要有完整的思路!

网友:
充电线路上面有个转换管,短接一下试试。不是那个充电管

网友:
插电脑有什么提示????????????????、

网友:
老师傅了维修细心+仔细:tiaopi:

网友:
U2 充电管 尾插,看一下开机连数据线有没有电池数据,再进行判断

网友:
我也有个 拿给渠道修了

网友:
你们常说的U2在位置图上是哪个芯片,谢谢

网友:
产看充电升压电容和电感,会导致关机能冲,开机不能冲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ipd5 和你一个问题 好尴尬~!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2018-06-25):
我维修过换了usb管理就好了。。。。。。。

网友(2019-09-16):
iphone6不充电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网友: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26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