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 版号NM-A221 没有3V 5V待机

楼主(2018-05-25):
接到客户一台E550主板  开始5V电感对地大短,拆掉PC 75后正常,但是无待机电压,3V只有1.7左右,5V电压不出,求助各位大大。实在没有思路了,换过了待机芯片,EC也换过还是不出。目前电流表显示0.03,没换之前是0.05左右。实在没有思路了,各位大大指点一下啊。

网友A:
直接换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主板///////////

这个。。。。思路。。。好吧我无言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好吧我无言以对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时序 正常待机的时候3V 5V 应该如何 之后重点修PWM相关 应该不难修

网友:
PC75应该是5V的滤波电容吧,你拆了肯定要装一个上去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