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6P不显示不常见的故障和6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5-25):
从迅维实地回来后,一直没有时间发帖子,一来比较忙。再加上比较懒,二来都是小问题,不值得在大神们面前班门弄斧,这几天遇见了两个比较特殊和挑战性比较强的故障,再加上赚点分,就和大家分享下!
先说小六的原始故障,刷机报错9(这台机器本来是没打算拍照的,但越修问题越多,图片都是修好后排的)
先说刷机报错9,小6首先考虑的就是码片到CPU的断线,拆开打值,不正常,解决方法有三种:1、重装CPU,,2、CPU免拆飞线,3、CPU挖孔飞线,由于这个机器是硬解机器,重装过CPU,是分层装的那种,重装CPU和免拆飞线有一定的风险,于是就挖孔飞线

网友:
CPU既然动过,加焊一下CPU即可解决问题,就算重做一下也比你挖点快。

网友:
CPU动过,那直接吹下来重植

网友:
你这贴好像没完,有先那就有后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