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b85s3没有待机

楼主(2018-05-25):
最好能有图纸或者点位图

网友:
如果待机无短路的话可以查查类似UP0104这类的待机芯片,修过几片映泰无待机都是这个8脚出的问题

网友:
没待机,待机测量电很好找的吧,io的测量电,可以上网找io引脚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