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神舟k650d 6-71-W65S0-D02报警灯闪掉电解决方案和改集显方案

楼主(2018-05-25):
神舟k650d三修机.送过来时是不触发,更换了PQ23后触发上电显示,开机半分钟后报警灯闪风扇狂转掉电,很典型的显卡温控电路故障,之前也修了不少此故障都是更换Q5后解决的。更换了Q5后故障依旧,从开机到掉电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设备管理器查看未发现独立显卡,说明独显已经被上家维修搞废了,维修独显成本太高不可能考虑了,只有改线路这条路了,但是前无古人没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最后还是想试试看看运气如何,于是就出现下面的精彩图片:

---------------------------------------------------------------
此图是改显卡温控电路,绿框内的是加上去的,红框内的是去掉。绿框内8脚温控芯片和2个10K电阻,8脚温控芯片很常见,试过拆了两块料板都可以用,最后使用的是从联想G450板上拆下的EMC1402。

---------------------------------------------------------------------
此图是改集显关闭独立显卡所有的供电,红框内的PC130电容改成0欧电阻即可。

-------------------------------------------------------------------
此图是成果图,开机 半天不掉电,风扇转正常。

如果此帖对您有帮助麻烦加点分吧!

 会员1493887100鑫豆2025-5-16 02:58
 会员1447803100鑫豆2024-10-6 20:20
 会员1551368100鑫豆2024-5-12 23:36
 会员20202100鑫豆2024-5-7 16:26
 会员1545115100鑫豆2024-3-26 17:14

网友:
关闭独显,用集显机器要稳定很多了啊!不会返修的啊!

网友:
              这样的本子客服基本都是玩游戏用的吧,改集显游戏玩着可能就没那么顺畅了,

网友:
给你点99个赞,留了一个,怕你骄傲,再接再厉。。。。。。。。。。。。。

网友A:
LZ,,按照你的办法怎么改了不亮 了呢

网友:
外接 亮一下就灭了......内接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按照你的办法怎么改了不亮 了呢

你的是什么故障,独显没坏的话不需要这样改

网友:
学习了。。。修了很多这种蓝天代工的板子,,,,,,,,下次有遇到在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故障,独显没坏的话不需要这样改

独立显卡 供电短路 了 ,能加你QQ吗 ,大神

网友(2018-07-16):
我的机器开始就是报警,然后关机,独显供电出来一下马上没有,换了MOS管供电芯片后,显卡供电稳定了。但是还是掉电,又处理了PQ1 PQ23 Q5都换了,还是一样风扇报警风扇狂转后掉电。怀疑是显卡虚汗或者挂了,这个可以改成集显?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改独显的温控,再去掉显卡供电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改独显的温控,再去掉显卡供电就可以了是吗?

改独显的温控和改集显是两个部分,如果独显正常只改温控就行了,如果独显坏了就把供电也去掉

网友:
上次也是这个本子**的修好了以后用了几天报警,还好换Q5好了不然真没法跟客户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独显的温控和改集显是两个部分,如果独显正常只改温控就行了,如果独显坏了就把供电也去掉

嗯,这个理解了

网友:
今天改了一个    成功了  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遇到一台进系统一会报警掉电的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了温控就好了  谢谢

网友:
厉害了。。。 可惜被权限了。。看不全。。。

网友:
此故障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发帖 解决,算不上首发吧。

网友(2018-09-21):
刚修好一个   谢谢楼主了

网友D:
我怎么按照楼主说的改完了 还是开机一会儿 风扇  狂转掉电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几个神州没有独显的 但都没修好  先学习一下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2019-09-23):
为什么不直接去掉PR528  而是把电容换成电阻呢?

网友:
还有 楼主 你改后有没有声音啊  怎么我改了后没有声音

网友:
麻烦楼主看看我这个板子可以改温控吗?W650DCMB-0C, 不认显卡,显卡供电正常,风扇狂转 掉电

网友:
学习了  现在很少风神舟的本了

网友:
神舟 神舟 厉害啊  能做的像航天的神舟一样就牛X了

网友:
可以 有点意思

网友:
这样搞会不会返修  现在东西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2019-11-16):
如果真的能改成功就真的不错!!!

网友:
今天又改了一块 6-71-W65J0-D02 去掉Q5在U5处上加一个1402温度芯片不到10分钟搞定

网友:
牛逼,都说不能改,你是第一吃螃蟹的人。

网友(2020-03-16):
w为什么我改了还是一样报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按照楼主说的改完了 还是开机一会儿 风扇  狂转掉电啊

我的跟你一样

网友:
大师 我照你那样改还是报警掉电  说明可能是ec问题吗  测过没有断线

网友:
感谢楼主,一台海尔G150S-D报警,Q5正常换了也不行,改温控成功

网友(2020-05-06):
改了一个成功了

网友(2020-06-12):
这个就有点厉害了!!!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故障,独显没坏的话不需要这样改

w65k0-D03按你方法改,还是狂转掉电

网友(2021-01-09):
虽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楼主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值得学习!评论里有些人就知道照着抄现成的,对原理和思路毫无兴趣。

网友:
我研究了一下,其实用Q5和U5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2024-05-02):
技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