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小6多故障维修和6P不显示不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8-05-25):
从迅维实地回来后,一直没有时间发帖子,一来比较忙。再加上比较懒,二来都是小问题,不值得在大神们面前班门弄斧,这几天遇见了两个比较特殊和挑战性比较强的故障,再加上赚点分,就和大家分享下!
先说小六的原始故障,刷机报错9(这台机器本来是没打算拍照的,但越修问题越多,图片都是修好后排的)
先说刷机报错9,小6首先考虑的就是码片到CPU的断线,拆开打值,不正常,解决方法有三种:1、重装CPU,,2、CPU免拆飞线,3、CPU挖孔飞线,由于这个机器是硬解机器,重装过CPU,是分层装的那种,重装CPU和免拆飞线有一定的风险,于是就挖孔飞线 这是挖孔的具体点,修好刷机报错9刷机又报错56,拆下NFC大面积掉点 无奈飞线补点,刷机过后,WiFi不能用,缺少复位信号,飞线解决 ,装机后新的问题有来了,安装指纹白苹果后重启,不装指纹可以进系统,更换U2100后解决,至此,小6维修完毕,建议客户走咸鱼减少点损失。
再说说6P不显示
首先更换两个显示IC后故障依旧,测供电1.8V、复位1.8V、I2C总线对地值、开启对地值均正常,条件满足,无输出,翻看原理图,还有三颗电容也会也会引起问题,打值发现不正常 ,拆掉显示IC还是一样,唯一解释就是板层问题,直接从显示IC地脚割断。飞线出来,把两颗电容移出来修改电路,试机正常 。欢迎大神指点。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小小白,cpu还不敢尝试@@

网友:
这个就6了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A:
厉害,手工练的不错啊,现在也在实地学习,天天练手工,A8 CPU太难搞了,一搞就死了,兄弟在实地CPU可考过了,还有般板

网友:
兄弟手工和理论基础都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手工练的不错啊,现在也在实地学习,天天练手工,A8 CPU太难搞了,一搞就死了,兄弟在实地CPU可考过 ...

CPU 凭的是感觉,慢慢就会好的,别光想着CPU,出来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搞CPU,除非是非做CPU的时候,别的手工一定要好,出来后你会发现,修机的时候往往是先换芯片,不行才去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凭的是感觉,慢慢就会好的,别光想着CPU,出来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搞CPU,除非是非做CPU的时候,别的 ...

好的,多谢兄弟这么好的指点。。。。

网友: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想成为真正的大神 理论知识是必须的 有理论碰到什么故障的机器你都能独立分析 但是想修好就看你手工到家了没

网友: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NB!刚入坑的小白佩服 楼主的手工 赞!

网友:
这个好看,干货满满,顶一个!!!!!!

网友:
分析的思路很清晰,不错是个高手

网友:
这照片拍的好有艺术感

网友:
明显来骗积分的 不是来分享技术的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很利害,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中,在正在努力学习手机

网友:
好厉害..膜拜 膜拜... 看来我还得多练习

网友:
现在苹果8还能解ID吗?听说可以换CPU但是换了之后机器也差不多报废了,是真的吗?

网友:
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有时间就出来学习学习  有时间就出来学习学习  有时间就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大神用的什么显微镜能推荐个吗, 牌子  几目的

网友:
现在怎么什么都要钱了

网友(2018-06-25):
有理论碰到什么故障的机器你都能独立分析 但是想修好就看你手工到家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