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8按开机键无反应主供电VBATT-SYS短路维修

楼主(2018-05-25):
先测开机键无电压,再测电源芯片供电BATT-SYS为0V,断电测阻值为0欧,说明这供电有短路。在此电路上的电容加电烧机,从0-4.2V慢慢升高发现升到1V电流达到1.8安,但是主板上无明显发热的地方,因为电源升到2安就自动保护了,最后取消电流保护升到3安,找到一只电容C1701在发热,折掉故障排除。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