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版HANSUNG P54 板号6-71-W6500-D03(W650SR)

楼主(2018-06-04):
韩版HANSUNG P54 板号6-71-W6500-D03(W650SR)
故障:开机开关指示灯不亮,电源指示灯绿灯亮5秒灭。
说明:6-71-W***-D**系列主板PCH(SR17E)和二次电源供电故障多。
先查各电感对地电阻,无特别线性短路。开机查主SYS3V(PL10 3.3V),SYS5V(PL11)正常。
继续查3.3V,3.3VS,5V,5VS,后发现受控于SUSB的3.3VS,5VS异常。怀疑PQ23查无疑
但还是更换了,曾经因手头没MTDN7002ZHS6R管子把DD_ON#于SUSB信号共用(时序电位接近)把本子修好了,
想一想共用一下DD_ON正常信号于SUSB#信号于是短接了PQ23 2,5脚,
开机开关指示灯是亮了,电源指示灯绿灯显5秒灭故障依旧.....

继续查发现从PCH(SR17E) H1脚发出的SUSB#有问题(0V)。
这时才想刷BIOS,刷后故障依旧。换桥把SR17E!
我晕!换桥故障依旧。
追查U32几个工作条件时无意中发现BIOS电池电压0.8V更换电池后。
(注:更换桥后开机必须持续一段时间使EMC,PCH.BIOS通讯,不能无显示急着关机)
开机所有电压都来了等了好久....半分多画面显示了。
结语:稀里糊涂机器是修好了,更换桥时BIOS电池是拿下来了,不知哪个结点修好了请高手指点。

HASUNG 6-71-N6500-D03 W640SR_W650SR.pdf

网友:
我下载来看看,正好是我机子的型号,看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