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X58-UD3R rev. 1.0主板显示掉电

楼主(2018-05-25):
今天返修了一片技嘉GA-EX58-UD3R rev. 1.0主板显示掉电,之前修好忘记修什么了用了一个星期今天拿回来试了一下跑马到显示技嘉的界面就反复掉电重启,这种现象不知有谁修好过,分享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
估计bios问题,刷个bios试试,还不行就看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第一 加焊CPU供电芯片 第二 换cpu供电芯片 第三 PG信号电压偏低  第四管家供电偏高  你说的这个故障我修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