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6 820-00165-A暗屏维修

楼主(2018-05-25):
接机苹果 A1466  820-00165-A,见图
问题是暗屏,肯定是先查屏的供电,只有8V电压,肯定是没有升压,查升压芯片的阻值见图,没有什么问题
测试电压PWM和EN,5V,3V供电全部是正常的,有点郁闷了,没有了思路,测试了一下屏接口的阻值 发现了一个地方有点腐蚀了,就有了下面的两幅图,FB断线了

这个线不好飞,我还在显微镜下面才搞定了,见亮机图

大家看了,觉得有用,就加加分吧,感谢!

 会员1229974100鑫豆2024-4-12 08:16
 会员1139278100鑫豆2023-11-8 12:55

网友:
图文强势好文,好经验值得分享,回复才有金币

网友:
图文详细清晰好文,值得学习和借鉴。发文就应这样,把测的参数biao dao tu shang

网友A:
果然 和我想的 一样,我特意 花了  2毛钱  看你 你这个帖子      ,我就为了证明下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没错,这2毛钱算值得了

网友B:
再稍微绕几下,就是精华了~主要是篇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稍微绕几下,就是精华了~主要是篇幅~

老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分享,让维修更加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现在维修的时间真的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 和我想的 一样,我特意 花了  2毛钱  看你 你这个帖子      ,我就为了证明下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没错 ...

看来大师对于维修已经是了然于胸,苹果修的很多吧,我一个月也修不了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分享,让维修更加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现在维修的时间真的不够用了!

我还有一个苹果马上发出来,记得加精哦!

网友D:
是不是要从升压芯片的A5脚飞线出来吧!我飞过好几台了,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要从升压芯片的A5脚飞线出来吧!我飞过好几台了,都是这里的问题。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开始我还找不到方向了,大师已经是在这个地方找了很多钱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开始我还找不到方向了,大师已经是在这个地方找了很多钱了,厉害!

哪里啊!我修的机器没有你修的多啊!我们互相学习吧!我也想发帖,你知道的做维修的那有时间啊!

网友:
真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眼神很重要。看得出来的毛病也是门技术。楼主厉害了

网友:
苹果洗的少,能修苹果的人都是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羡慕

网友:
好像这款比较多这个情况,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装屏线的时候没有装好造成的,我也遇到过,电池没有把就重新插了屏线,结果就和你的一样

网友:
这机子暗屏的可不少啊

网友:
感谢楼主  ,花两毛钱让我赚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