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不联机 显示不支持此配件 维修

楼主(2018-05-25):
入手一块IPHONE6主板 装好后壳总成联机电脑显示 不支持此配件 计算机无法识别,一开始以为数据线接触不良 更换数据线后故障依旧,想到问题可能出在主板故障上  于是查询PCB点位图纸 着手万用表测量C1700 C1754对地阻值 偏小170左右 (参考650左右)偏小,初步判断U1700USB管理芯片损坏 。更换后测试联机正常 。

网友:
你好   兄弟     你们用的什么牌子万用表???  可以加个微信吗  18068420003

网友:
U1700USB管理芯片一般不会坏啊,U1700USB管理芯片一般不会坏啊

网友:
U1700USB管理芯片 非常容易坏 特别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