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定电流130MA,显示电源-5.7V断线维修

楼主(2018-05-25):
今拿到到一个开机定电流(130MA)的板子,这种故障现象一般是由显示电源或背光电源造成的

我们先去看显示电源
先测一下显示电源对地值看看有没有问题
图中两个-5.7v电压短路
本来想拆掉测一下的但是忘了6S电容不能硬撬给弄断线了

没办法飞线吧

注意飞线的线是不是绝缘的,不是的话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元件小心短路,这里用的线是0.02的直接上芯片也不会翘起来的
从一个点飞线就好了,这里我是直接飞到触摸座子的39脚的 (电阻被短接了)
(显示电源) (显示触摸座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芯片安上
OK!开机测试。。。开机电流正常,接屏测试
好啦好啦正常开机了

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刚接触两个月的我修完还是很有成就感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