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对地阻值多少正常?我的有5k欧,说明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2018-05-25):
为什么我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5k欧,3v5v电感对地阻值也是5k欧左右。

网友(点评):
5K阻值是正常的,没短路的

网友:
对地阻值怎么会用欧姆呢,。。他是没有单位的好吧,使用的是二极管档,你不会用错档位了吧,公共点二极管档一般是400-600 35V 一般100以上就正常

网友:
换二极管档位 测对地值  不是电阻阻值

网友:
对地的一般在10-5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