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85 短接进9008

楼主(2018-05-25):
y85 由于系统版本原因 按 音量上下插线进不了9008  需要降级才可以  现在只要拆机短接插线 就可以进9008 进行刷机救砖解锁

duanjie

网友:
短剑也要有个图片吧,,   这款机器要拆开后盖,     电池排线旁边  有个海绵,刮掉,有四个点   短接左边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