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cpu背面电容短路 有的救吗

楼主(2018-05-25):
高通820cpu背面两个小电容短路,二极管档测的,阻值0.52,这一弄情况有的修吗?

网友A:
是进水导致的0还是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进水导致的0还是怎样???????????????????

进水机   加电就有小电流漏电   三条线路短路   拆下cpu后就都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