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8-05-26):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机器型号:神州战神K650D-D3

  版号:6-71-W65SOD02

  故障现象: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

  拆机一看上家修过待机部分,旁边的PU4没有了.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首先PU4 P2808B0是参与开机和待机的,手上没有就用简单的方法短接2-8,3-6就可以了(P2808B0这个芯片用在神舟或其他准系统上,千万不要花钱买芯片,因为都是坏的,论坛上有改电路的方法,比较复杂,我来说说我的方法,简单有效。此芯片8个脚,短接2-8,3-6就可以,如果3脚到开关之间还有比较大的电阻,请把它换成0欧姆的,不然就会电源能开电池不开(借鉴))。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然后再拆掉待机芯片,测量线性17脚5V短路,16脚19V供电烧糊,飞线处理完好待机部分,芯片是UP6182B(UP6182B可用51125代换),通电待机3.3V出来了,此机触发才出5V,没想到触发电流上到0.33掉下来反复重启。掉电下来待机3.3V正常,看来待机没问题。电流上去瞬间测量板上有内存电压,V_VDDQ_DIMM有1.05V,没显卡、CPU供电,先从显卡电压下手。发现显卡有个3.3V没电压由U49转换过来。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开启电压来自Q86,G级要为低电平,而他有问题是3.3V。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所以导致显卡没有发出开启U49和U48转换电压。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而Q86这个低电DGPU_PWR_EN#由南桥发出,此时开始怀疑南桥出问题了。首先刷BIOS,故障依旧,查南桥条件EC发出的PM_ PCH_DPWROK瞬间会有,南桥发出SLP_S3#、SLP_S4#瞬间3.3V,SLP_A#2.7V RTC正常,晶振没装,也没发出复位,于是就先换个桥上去亮机,可是不到10秒钟风扇狂转,滴滴报警再过10秒钟掉电再开还是报警掉电。想到之前刷过BIOS还有备份下来,再刷回去 一切正常不会掉电,此机修复。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神州战神没待机修好后0.3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图

本文作者:绝地阿刚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很到位,此帖应该申请加入精华帖!

网友:
此芯片8个脚,短接2-8,3-6就可以,如果3脚到开关之间还有比较大的电阻,请把它换成0欧姆的,不然就会电源能开电池不开。这是个好方法,芯片不用订了,这机的7002真是坏得多

网友:
不错,这可真是上心修了,神州的本也不太好修。

网友:
我觉得厉害的点是在于,知道是桥的问题,先刷BIOS这个是经验和知识点!!!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通病 6个腿的mos管也很容易坏

网友:
不亏是论坛管理员 技术这么强大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这个级别。

网友:
好好测测看会不会半小时掉电

网友:
一个字稳,长期经验的积累,加分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管子确实喜欢出问题

网友:
好复杂。楼主功底不错。那个PU4是别人拆掉的吗 ?不会一拿来就没有吧

网友:
这个资料可以    版主就是厉害啊    神州的机器 太神了    而且还是毛病很多的机器

网友:
换了桥会不会开机显示慢

网友:
很好的一篇文章,,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楼主牛X,我上次哪个到1.4安掉电的修了半个月才修好。

网友:
看来,这个四代U的桥SR17D是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
精华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