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 求助

楼主(2018-05-26):
各位大神好,现有台X201s风扇坏了我给换了新的,但有出现新问题了,就是开机进系统运行正常,但是要想进PE,进到一半就会掉电,自己也不 重启,清过BIOS,换过硬盘,换过u盘,换过USB口,鲁大师测温度正常,现不知道什么问题导致的,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主办电路问题导致的?
想说的就是机器之前加过内存,2+4,现在是6G内存
急等

网友:
进PE都掉电啊!把主板拆下来 裸机测试下。。

网友A:
进系统运行正常 就没问题吧  要么你PE问题        不行 就 吧硬盘拿下来 GHO一个 放回去 做完 就正常了
还可以用安装板试试

网友B:
按楼上说的做,进系统运行正常就不管他的,找另一台机器G个系统,

网友C:
运行正常就这样呗,干嘛非要进PE啊,我等苦逼搞硬件已经很幸苦了,何必还拿软件耗损脑细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运行正常 就没问题吧  要么你PE问题        不行 就 吧硬盘拿下来 GHO一个 放回去 做完 就正常了
...

客户要用进PE自己g系统啊,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知道是不是主板电路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行正常就这样呗,干嘛非要进PE啊,我等苦逼搞硬件已经很幸苦了,何必还拿软件耗损脑细胞

我是想知道这跟主电路有关系没,而且客户要自己g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上说的做,进系统运行正常就不管他的,找另一台机器G个系统,

我是想请教各位大神 ,这种情况 跟主板电路有关系吗?

网友:
昨晚拷机拷了一晚上也没掉电,但是进PE就是不行,咋整啊  ,求助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