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改集显问题

楼主(2018-05-26):
一台A1286的苹果本,花屏,网上很多人说要改集显才会稳定,怎么改?刷集显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好像很麻烦  以前试了下没有成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2650-1-1.html自己对好板号,我自己亲自试过,好用的。除了不能装windows,其他所有功能都正常。祝你好运

网友A:
亲测好用,不接受反驳。记得断开集显供电。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91F 820-2915改集显BIOS.rar

网友:
有改的发一下,我也想学啊,不过改了装不Windows就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机器一般坏显卡都是客户用Windows用的,用苹果系统很难坏的。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有些修好也稳定的 改集显看版号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的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测好用,不接受反驳。记得断开集显供电。

我有从论坛下载BIOS,第一次刷了以后,开机显示正常,第二次又花屏,再刷BIOS,第一次又正常,第二次开机又花屏了,我也试过拆掉显卡供电的上管,开机有声音没显示(你说是断开集显供电吗?不是独显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从论坛下载BIOS,第一次刷了以后,开机显示正常,第二次又花屏,再刷BIOS,第一次又正常,第二次开机 ...

断独显供电  不是集显,我自己有一台就是这样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独显供电  不是集显,我自己有一台就是这样弄好了

我把独显供电的上管都拆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论坛有很详细的步骤,就看你手工了。

网友:
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哦,我之前试了下好像没成功,断开独显有声音黑屏

网友:
改集显是不是windos系统不能做了

网友:
支持迅维,感觉迅维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直在创新。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个机子,板号是820-2915,改试下

网友:
曾在论坛里看到有朋友发过A1398的改集成显卡的,楼主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
你做什么用有些修好也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