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3G不触发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开关!

楼主(2018-05-26):
宏基E5-473G不触发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开关,如果关闭了,是没有3。3V待机的,不触发,打开以后3。3V待机就有了,

网友:
确实,一年多之前修过这个机器的统货。。。。。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分享,以后修到注意了,,,

网友:
这不是内置电池的开关吗?关闭会导致不出3V  5 V请问这是什么鬼设计

网友:
这个是机器内置电池的开光吧,和3 5V没关系吧

网友:
这个是机器内置电池的开光吧,和3 5V没关系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希望以后有用、

网友:
这个开关 正常的话 ,应该都是打开的吧 ,不过要谢谢楼主, 没有见过这种现象 ,以后要注意 ACER E5-473 的 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机器内置电池的开光吧,和3 5V没关系吧?

你修到了就知道了,3V的开启信号跟这个开关有关,

网友:
cmos电池的开关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希望以后有用下次遇到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研究一下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不会吧 喜闻乐见了      下次真的要注意一下

网友:
ACER的机器还是很不错的啊!维修也比较好修的!

网友B:
这个开关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电池的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电池的开关啊?

跟3。3V的开启有关,有一次不小心碰到这个开关关闭了,死活不出3。3V,慢慢查,才查出来。

网友:
V5-472那个开关还好点,只要盖上壳子就好,比这个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