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2掉电问题DA0TWDMB6F0 R.F

楼主(2018-05-26):
机器能点亮出现logo瞬间掉电。bios刷了n个了。还是掉电。这机器资料少。有没有同行有修道过的。指点下!咋们论坛上基本全是刷4mbios解决掉电问题的。但是我下了好多个bios。两个全部都刷都没用

网友A:
楼主不看下是不是供电不稳呀,我看到高手用示波器打的、虽然我也不会用、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这种垃圾机器 ,显卡供电烧坏的很多 ,拆机看看,是不是电压偏低 影响的

网友:
淘宝买个BIOS试下,论坛有好多BIOS本来是好的,结果一读取就坏了,然后他们也不清楚,就发上来了。

网友:
淘宝买个BIOS试下,论坛有好多BIOS本来是好的,结果一读取就坏了,然后他们也不清楚,就发上来了。                             要不就是供电了

网友:
先排除硬件问题,bios论坛不是都有吗?都测试不行?给出你使用的哪一个?

网友B:
先排除硬件问题,bios论坛不是都有吗?都测试不行?给出你使用的哪一个帖子里面的啊?

网友:
我看看论坛的bios,一会给你一个试试

网友B:
重新做的,你试试!!!!!!!!!!!!!!!!!!!

网友:
移植配置文件!楼主可上机测试下是不是还是到logo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看下是不是供电不稳呀,我看到高手用示波器打的、虽然我也不会用、

示波器不会用。也没有啊55555555555555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硬件问题,bios论坛不是都有吗?都测试不行?给出你使用的哪一个帖子里面的啊?

刷了bios后,还是老样子。出logo后掉电,具体的哪个帖子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的,你试试!!!!!!!!!!!!!!!!!!!

好的。谢谢。我重新刷下试试。然后再来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后,还是老样子。出logo后掉电,具体的哪个帖子不记得了

我改了一个,帖子有!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一个,帖子有!你试试!!!!!!!!!!

你的bios我下载后一开始直接刷了一个4m的不亮。还原成原来的bios也不亮了。后来刷2m的触发0,2左右。是不是刷2m的需要选OTP这个刷啊?

网友B:
FLASH是带otp的吗?!!!!!!!看看丝印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ASH是带otp的吗?!!!!!!!看看丝印型号

otp这个不太懂。正常刷你的2mbios触发只有0.23这样。我这里下班了。市场要关门了。我明天联系你。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otp这个不太懂。正常刷你的2mbios触发只有0.23这样。我这里下班了。市场要关门了。我明天联系你。麻烦你 ...

继续测试吧!!!!!!!!!!

网友:
上淘宝买吧,可靠些。淘宝要是都没有你看看进pe或者BIOS会不会掉

网友:
还有温度什么的看看,或者把温控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