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8-05-26):
       机型:A1466 板号820-00165-A
       故障:不拆机掉电自动触发到0.18掉电,简单问题大神就不要看了,混点下载分
      掉电先放电拆掉所有外设还是掉电,拆开主板拆掉硬盘,网卡电流上到0.13瞬间掉电,掉电时用万用表测量除了5V供电外其它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包括CPU 1.7V供电,这种问题一般都是5V后继有问题,仔细观察主板发现进水,对照点位和图纸进水位置是C8005和U8005 ,先干掉C8005加焊转换芯片上电到0.8再开又是掉电,再加焊亮机等一会还是掉电,看来是芯片挂掉了,拆掉芯片发现U8005芯片1PIN 5V供电焊盘都烧得只剩一点点了和C8005也不通,看来是断线了补好线找个料板换好芯片测试OK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希望以后有用下次遇到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A:
苹果的机器其实进水相对来说好搞一些

网友:
赚了不少吧这个;P;P;P;P;P;P;P;P;P

网友B:
又有苹果修呀,怎么你们都有呀。

网友C:
楼主能把图纸和bios发上来不有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图纸和bios发上来不有个一样的机器

此机图纸BIOS论坛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有苹果修呀,怎么你们都有呀。

我们这主要修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器其实进水相对来说好搞一些

有图有点位的都好修,就怕没资料的。

网友:
不清楚,我只修机器,同行的几百块有吧。

网友:
进水的一修机器,只要你仔细点还是很好找的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