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60 换桥后不亮 电流不跑码

楼主(2018-05-26):
客户 拿来一台Dell V5460 DAOJW8MB6E0 REV E   因usb 不能用,查明是南桥的原因 。进行换桥,换桥后开机不亮,电流至1A左右 不跑码。刷Bios 后,还是一样的结果  , 无任何作用。
   新人求大神帮助 出出主意

网友:
有没有掉件

网友A:
换桥之前可以亮机,换了桥不亮,无非就是桥有问题,搞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之前可以亮机,换了桥不亮,无非就是桥有问题,搞掉东西

现在亮了,还是Bios问题  换桥之后 必须要刷工厂Bios 才亮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掉件                                                                                           ...

无掉件,最后还是看到别人换桥两次也发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掉件,最后还是看到别人换桥两次也发生过。

好了么。现在

网友:
换桥后必须要刷工厂BIOS或者改MI才可以,这个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嗯 换桥后都要用工厂Bios刷一下才行

网友:
有些板换桥后都要用工厂Bios刷一下才亮机

网友:
有的换桥后要2 30秒才亮   要改me才行

网友:
好了 刷完之后就好了

网友:
哦!你用原来的BIOS?没改所以没亮?改后就亮了!对吧!谢谢分享!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