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烧机大法简单维修海尔f117,版号GH5KN41

楼主(2018-05-26):
维修过程很简单,高手请忽略!!!
一台海尔游戏本型号:f117-f1kb
故障:待机电流0.1

维修过程:拆机看了下版号为GH5KN41,这个版号版型好多个国产游戏本都用过,但是论坛目前还没有这个版号的图纸,没有图纸有点失落,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插电电流0.1,这个电流主板上应该有地方发烫,果不其然,一个代码为3b=4d的小芯片烫手,图中红圈处那个小芯片,然后断电,顺便测了下此芯片旁边的电感,阻值为零,马上拆掉此芯片继续测此电感对地阻值还是为0,然后直接用烧鸡大法,摸了半天没有明显烫手的地方,然后继续烧,重点摸大芯片和ec,发现南桥微微有点温度,但是不烫手,测南桥旁边的电感,阻值也是0,直接上bga拆掉南桥,所有电感阻值恢复正常,看来确实是南桥挂了,然后报价定芯片,最后等了两天换上南桥和3b=4d,顺利开机,维修到此结束。顺便奉上此机的ecbios和南桥bios,用rt809f编程器读取保存的,每个压缩包里面有两个文件,用过rt809f编程器的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这个无图纸修的干脆利索!!!!!学习了

网友:
这个桥坏的很多啊

网友:
我修了好多个这样的机器 都是这个桥坏了 国产

网友A:
楼主新桥换上阻值是多少。楼主新桥换上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这种桥坏的不少

网友B:
无图纸怎知那个电感是几大电压?请问你又怎知用多大电压烧鸡呢

网友C:
这种短路的还好修点,如果是电压都正常,缺信号的额,就头疼了!!

网友:
现在的桥也这么容易坏,真是,本子是质量是不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
无图纸修的干脆利索

网友:
学到老  3活到老

网友:
厉害了,烧鸡烧的挺像香啊,哈哈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应该是六代的CPU吧!看起来好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新桥换上阻值是多少。楼主新桥换上阻值是多少。

         测的对地阻值四五十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纸怎知那个电感是几大电压?请问你又怎知用多大电压烧鸡呢

我都是从2v电压开始烧,看电流情况

网友:
这是海尔机械师,游戏本,挂桥家常便饭,还有清华同方的机械革命也是,不知道这桥为啥这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短路的还好修点,如果是电压都正常,缺信号的额,就头疼了!!

对啊,现在新本子修电压还可以,修信号好难啊

网友:
最怕报价不修的,现在越来越多了,超过200很少有修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这个无图纸修的干脆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