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N4A奇酷手机不充电,充电没反应,飞线解决

楼主(2018-05-26):
360N4A奇酷手机不充电,充电没反应,飞线解决

网友:
感觉充电如果大于1A的话,那个飞线细了点!

网友:
焊盘掉了吗?? 还是前段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样一个手机,当时好像放弃了

网友:
不过这种 换个尾插应该更方便了!!!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连尾插都不舍得送他

网友:
一个接口10块钱的事,换了稳定点吧!!!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换个尾插更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