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650C-I7 D3 6-71-W35S0-D04 EC8587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5-26):
今修到一个版号6-71-W35S0 D04 的机器,开机一测,SR17D 挂了,手上只有 SR17E 论坛搜有说可以代,有说换了认硬盘和USB3.0 有问题,于是直接买了个新的,装上,不触发,有2次又触发了,还有其他问题?测条件EC 正常, PWRBTN 有跳变,桥没发出SUSB ,测桥条件,正常,正常,。。 晶振不对,没电压, 断电测,居然两个脚对地都短路了,新桥是坏的,换了一家换上OK 亮机。 中间还发生了小插曲,看时序好像先有DDON ,测到待机是没DDON  在用万用标测时不小心碰到其他地方了,把EC 8587E烧了,通电发热了,买了个新的来没重写 程序,一样OK, 看论坛里很多说要刷程序的,新的买来自带有程序,不防先试试,,买刷好程序的价格可是要翻倍哦,!

网友A:
楼主最后换的桥也是SR17E吗?
8785e下次我也试试看。谢楼主。

网友:
高端机很多IO都带程序 。带板的IO比较靠谱,但是贵

网友B:
楼主,你买的这个EC是空的还是里面有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换的桥也是SR17E吗?
8785e下次我也试试看。谢楼主。

没有时间换17e试,还是换的SR17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这个EC是空的还是里面有程序啊?

新买的EC 是带的出厂的程序的,并不是空的,这个机器不用刷,买来直接装上OK

网友:
EC刷程序  还是有点麻烦 ~~买旧板料 又怕是坏的

网友C:
要不是烧了EC,又能多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是烧了EC,又能多赚点

新EC便宜,买剪板的,和买刷好的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