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278进水不亮绿灯,简单维修!

楼主(2018-05-26):
型号:A1278
板号:820-2936-B
店里来一个客户,说笔记本不亮了。让看看是不是适配器坏了,还是笔记本坏了。
先拿一个新的适配器试试,故障还是一样。上可调电源吧。插上显示0.00A 。不加电。跟客户说应该是笔记本主板问题,需要拆开检测看一下。拆开一看,主板进水了,进水区域在SMC芯片周围附近腐蚀了。跟客户说报价,客户说修吧。放着就走了。。

先简单的清洗,把腐蚀的元器件能换的全换了。处理后,打各个电感阻值无异常,接上电源小绿灯不亮。在论坛下个图纸点位图经查无待机电压,待机3V和5V来自TPS51125,查看电路图,TPS51125的供电电压都正常,就是无待机电压,手摸TPS51125,没有发烫的迹象,可以肯定无轻微短路,试着更换了一片TPS51125,待机电压有了按下开关,还是不触发,仔细看了下用手机拍的主板照片,怀疑SMC芯片也有问题,取下SMC芯片,SMC芯片底部焊盘腐蚀,(忘了拍SMC芯片底部照片了),手上没有料板,在网上定了一块料板。到货后,取下料板的SMC芯片,植株,焊上。接上电源小绿灯亮了,待机电压也有了。接上屏,开机了。开始装机,进系统了,开了一俩个小时,运行正常,收工!哈哈,没下载分了,来混点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进水进的蛮厉害 啊!你也洗的很干净啊!修的很好啊!

网友:
维修苹果机器一般都是进水机器   楼主还是挺细心

网友:
进水的 先洗了再说 不是很严重的 感觉洗完了就好了

网友:
进水的 先洗了再说 不是很严重的

网友:
果断加分啊     苹果的帖子还是多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