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2P维修

楼主(2018-05-26):
待机电流偏高,经检测19V未过隔离电路,一量公共点阻值短路了,烧鸡法发现显卡供电电感旁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干掉,可以开机,但电流到0.35就不动了,一量CPU电压不出来,求图纸一份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是不是戴尔的机子????????

网友:
图纸论坛就有的 下次求助前先搜索下

网友:
25脚VDD 5V正常,9脚VR_ON 3V正常,5脚SCLK,7脚SDA都有1V左右的电压,但CPU电压就是不出来,其它电压均正常,BIOS刷过,故障依旧,有修过这种问题请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图纸+测量+示波器抓波 总有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