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适配器正常,装电池大短秒杀。。。

楼主(2018-05-26):
型号:联想G405
板号:LA-9912P
故障:适配器正常使用,装电池直接大短。。

客户送修机器,像这种大短故障应该是比较好修的,心中已秒杀,维修费已想好怎么花了。。。
维修过程 :
接机大短,以为主板某电容惹的祸,报价拆机单板点正常,装机才发现上电池才大短,这问题一般出在隔离保护,或放电管上,简单直接。。。
PQ302   AO4423 P管直接击穿。。。

运气比较好,一测一个准。。。

更换收工,充放电一切正常。。。

简单直接,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会员1097120300鑫豆2024-7-27 12:01

网友A:
多数是因为公共点短路引起的,遇到好多了

网友B:
运气真好,,,,,,,,,,,,,,,,,,,,,秒杀

网友C:
就喜欢这样的大短  有的短是电容  有的是 MOS管                                  送钱的  我想知道你那钱花那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因为公共点短路引起的,遇到好多了

公共点短路情况下单适配器还能用?

网友E:
修笔记本最喜欢这样的故障,来的快

网友F:
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这样的大短  有的短是电容  有的是 MOS管                                  送钱的  我想知道你那钱 ...

有钱了,任性。。。果断买了箱泡面,十天八天的饿不着了。。。。

网友G:
pq302击穿,适配器能用,电池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真好,,,,,,,,,,,,,,,,,,,,,秒杀

最近运气确实不错,修复率挺高,心情自然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修笔记本最喜欢这样的故障,来的快

维修的都喜欢,大短基本都是送钱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真好,,,,,,,,,,,

最近修机运气都不错。。。。

网友H: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不过还是需要细心

网友I:
一般都是烧了电容,才会导致隔离管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短路情况下单适配器还能用?

有些是电容多烧一下就直接烧穿了,,,

网友J:
这机子PQ301也是个通病,没公共点什么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这机子PQ301也是个通病,没公共点什么的

是PR301.....打错了。。。。。。。。。。。。。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管子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pq302击穿,适配器能用,电池大短?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才大短。。单用适配器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电容多烧一下就直接烧穿了,,,

适配器正常使用,基本排除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PR301.....打错了。。。。。。。。。。。。。

在索尼机里,没公共点电压,保险坏的多。。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比较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不过还是需要细心

很多大短可以用烧机大法,但对这个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都是烧了电容,才会导致隔离管击穿

电容对地短了,适配器就没法用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确实这种就是收钱的节奏

网友:
不能说运气好,楼主技术好,经验丰富,学习啦

网友:
迅维真是个偷师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BAT这边MOS管坏了······是吧。············

网友:
大短一般都很好修

网友:
像这种大短故障应该是比较好修的,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的都喜欢,大短基本都是送钱的故障。。。

你这是运气好,你可不晓得,我上次接一个大短,以为送钱呢?谁晓得都烧穿了,只能割板子,断开隔离点,飞线,改电路,放弃了一大片铜皮,修好板子完全是蒸汽朋克的味道,让有强迫证的我,看都不想多看一眼

网友:
装电池大短是我最喜欢遇到的情况,范围比较小

网友:
牛B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              。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一测就搞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