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g43 maming上电掉电,无时钟复位修复

楼主(2018-05-26):
b85-g43 maming。主板橙色非常新,测量全部供电正常,故障为开机立马掉电,不在重启,无时钟复位。检测了ATX PG ,CPU供电发出的PG都正常,25M也正常,果断干掉南桥,干了立马就跑码。马上加内存等待亮机,靠63代码不动了,刷了下面这BIOS果断开机,bios也分享给大家。

b85-g43 maming.zip

网友:
牛B,学习型了    不一样啊   有什么

网友A:
能干桥的,老手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各供电正常。。。。刷BIOS。。加焊桥:

网友C:
老手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楼主厉害了,判断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供电正常。。。。刷BIOS。。加焊桥:

不要在想着加焊了   这个年代的板子  不是以前的AM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手啦,感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    大家分享大家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干桥的,老手啦,感谢楼主分享。

一般维修  桥都不能干  还有什么可以修的

网友:
不能说是秒杀    干BGA的时间都很多了

网友E:
我换了几次桥不成功,老是错位。。。大师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几次桥不成功,老是错位。。。大师能指导一下吗

不会
    如果你老师换错位  你在开机拔BGA的时候就用刀片顺着BGA直角画一圈 做好标记

网友F:
楼主 我修了一片同是V星的主板 z97的 和你的问题一样。第一次做桥进bios灰屏 又做了一次才好的

网友:
现在主板BIOS问题好多呀,谢谢分享

网友G:
全部有供电,不跑马,就可以刷bios试试,怀疑桥,可以按着试试,加焊了,容易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修了一片同是V星的主板 z97的 和你的问题一样。第一次做桥进bios灰屏 又做了一次才好的

灰屏这种情况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部有供电,不跑马,就可以刷bios试试,怀疑桥,可以按着试试,加焊了,容易换的

现在的桥不在是以前的AMD  加焊一般不会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了,判断到位,,,,,,

1150系的桥坏的真多  我修了好多都是桥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150系的桥坏的真多  我修了好多都是桥坏

1150我修到的桥坏的只有不触发的晶振不起振(晶振是好的)或者是usb数据线短路,前者加焊就好后者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0我修到的桥坏的只有不触发的晶振不起振(晶振是好的)或者是usb数据线短路,前者加焊就好后者得换

USB如果都能焊好  就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