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W520 版号 H0222-2 淘宝买的bios 100% 亲测好用

楼主(2018-05-26):
我在论坛上 下载了 大概10几个bios 吧  !没有一个是好使的、不知道为什么、解压的时候也没有报错、后来直接淘宝买一个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此机器挑bios芯片、必须用原来一个品牌的bios 他原来的bios 还挂了、正好料板里面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可算是把 问题解决了! 淘宝买的花了10块钱!!!!

18.5.26 淘宝买的 W520 版号 H0222-2 亲测 ok 必须原品牌 bios.zip

网友A(2018-10-25):
你这个BIOS 正常使用 唯独Q1000的显卡驱动装不上 很纳闷啊 机器来的时候是不亮掉电 刷完这个就能亮机 也确定不了是不是我这个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2018-12-30):
机器是个共就1.5掉电,不上内存不掉,刷了你的BIOS后1.02 了,不开机也不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9-05-15):
222-5,2000显卡找bios,mark下。多谢了。另外q3是不是2000显卡?

网友(2021-09-2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 正常使用 唯独Q1000的显卡驱动装不上 很纳闷啊 机器来的时候是不亮掉电 刷完这个就能亮机 也确 ...

跟我的情况一样,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24-01-23):
我也是这个电流,1.4掉电。刷了几个不行,刷这个马上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