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和LPT口回路环的制作与CheckIT3.0测试方法

楼主(2018-05-26):
在维修故障主板时,经常会遇到客户反映LPT口或COM口不好用的情况,普通的维修人员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找相应的LPT口或COM口的设备(如LPT接口的打印机或COM口的鼠标等)来进行测试,并以测试的结果来确认是否维修OK,但是由于这两种接口的设备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了,所以对这两种接口的测试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本文向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测试准确的方法。即“回路环+CHEC

在维修故障主板时,经常会遇到客户反映LPT口或COM口不好用的情况,普通的维修人员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找相应的LPT口或COM口的设备(如LPT接口的打印机或COM口的鼠标等)来进行测试,并以测试的结果来确认是否维修OK,但是由于这两种接口的设备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了,所以对这两种接口的测试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本文向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测试准确的方法。即“回路环+CHECKIT软件”的组合。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回路环,即LOOPBACK,它是一种用来测试主板接口的专用工具,其原理是人为模拟信号的回馈,使主板认为相应端口传输正常。本文主要介绍COM口和LPT口回路环的制作方法。

  第1步:准备接口连接线

  准备一个COM接口和LPT接口,如下图所示;准备一些导线作内部连接时用,可从废的FMA66的硬盘数据线中取出一根。再有就是烙铁,镊子等辅助工具。

  第2步:COM回路环的制作方法

  COM口内部有9个针脚,对应COM接口的相应信号线。要依照下面介绍的连接方法,将特定的几根针接用导线焊接在一起。

  先来了解一下COM接口中每个针脚的信号定义:

  对于普通台式机主板来说。将COM口针脚的(1)、(4)、(6)脚短接;(2)、(3)脚短接;(7)、(8)、(9)脚短接;(5)脚悬空,就制成了一个标准的c0M口回路环,其连线方法如下图所示。

  第3步:LPT口回路环的制作方法

  LPT接口有25个针脚,其相关引脚定义如下(典型25针并口信号分布)

  LPT口有一组控制打印机的信号,且DATA线在某些模式下是可以双向传输的。在作一般的回路测试时,多数只模拟有打印机的情况,主要考虑控制信号的连接,可按以下的连接方式来做:

  前面3组信号接法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第4组(12)脚接(20)脚,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永远不会缺纸,没法测(12)脚的PAPEREND状态。另外,进纸信号也没回路,所以,我们在做回路环的时候要把(12)脚接到(14)脚。即发出进纸信号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缺纸信号。

  另外,还有一个ERROR信号,即打印机出错信号,没有对应的输出,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一条DATA线与之短接,来测试ERROR信号能否传递到主板内部。所以增加一个连接2to15。

  标准的连接方法就是:(1)、(13)脚短接;(2)、(15)脚短接;(10)、(16)脚短接;(11)、(17)脚短接;(12)、(14)脚短接;其余脚悬空,如下图所示。

  按照上图的方法,就可以制作出COM口和LPT口的回路环了。但是,只有这个回路环是无法完成测试工作的。还需要一个用来进行测试的软件,就是CheckIT3.0软件。主要使用checkIT3.0的端口测试功能。

  并配合上面的两种回路环来进行相应的功能测试。在测试前,要在关机状态下将相应的回路环插到欲测试的端口上,并在CMOS设置中确认要测试的端口已经打开。

  CheckIT3.0是运行在纯I)os状态下的,可以用Windows 98的Dos启动盘来引导到纯D0s状态,并进入CheckIT3.0软件目录。执行CheckIT这个主文件。

      运行CheckIT3.0后,在主界面下移动左右方向键,选择“Tests”菜单,“Serial Ports”为测试COM口的选项。“Parallel Ports”为测试LPT口的选项。根据要测试的端口功能选择对应的测试选项。

  以测试COM口为例。选择“SetiaI Ports”选项后,根据需要选择测试哪一个端口。可选择COM1-COM40一般只是测试COM1和COM2,COM3和COM4是虚拟端口,所以不用考虑。

  选择了要测试的端口后,就可以开始测试了,在测试之前需要确认,默认的选项为“Y”,直接回车即可。

  开始测试后,屏幕上会出现各个测试选项的测试结果。“Passed”为测试通过,“FAILED”为测试出错,要强调的是。软件列出的这些测试选项都必须为“Passed'‘。有一项为”FAILED“,说明COM口的功能不正常。

  LPT口的测试流程与COM口基本一致。选项都为“Passed”,说明端口的功能一切正常。

  在维修故障主板时,经常会遇到客户反映LPT口或COM口不好用的情况,普通的维修人员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找相应的LPT口或COM口的设备(如LPT接口的打印机或COM口的鼠标等)来进行测试,并以测试的结果来确认是否维修OK,但是由于这两种接口的设备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了,所以对这两种接口的测试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本文向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测试准确的方法。即“回路环+CHECKIT软件”的组合。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回路环,即LOOPBACK,它是一种用来测试主板接口的专用工具,其原理是人为模拟信号的回馈,使主板认为相应端口传输正常。本文主要介绍COM口和LPT口回路环的制作方法。

  第1步:准备接口连接线

  准备一个COM接口和LPT接口,如下图所示;准备一些导线作内部连接时用,可从废的FMA66的硬盘数据线中取出一根。再有就是烙铁,镊子等辅助工具。

  第2步:COM回路环的制作方法

  COM口内部有9个针脚,对应COM接口的相应信号线。要依照下面介绍的连接方法,将特定的几根针接用导线焊接在一起。

  先来了解一下COM接口中每个针脚的信号定义:

  对于普通台式机主板来说。将COM口针脚的(1)、(4)、(6)脚短接;(2)、(3)脚短接;(7)、(8)、(9)脚短接;(5)脚悬空,就制成了一个标准的c0M口回路环,其连线方法如下图所示。

  第3步:LPT口回路环的制作方法

  LPT接口有25个针脚,其相关引脚定义如下(典型25针并口信号分布)

  LPT口有一组控制打印机的信号,且DATA线在某些模式下是可以双向传输的。在作一般的回路测试时,多数只模拟有打印机的情况,主要考虑控制信号的连接,可按以下的连接方式来做:

  前面3组信号接法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第4组(12)脚接(20)脚,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永远不会缺纸,没法测(12)脚的PAPEREND状态。另外,进纸信号也没回路,所以,我们在做回路环的时候要把(12)脚接到(14)脚。即发出进纸信号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缺纸信号。

  另外,还有一个ERROR信号,即打印机出错信号,没有对应的输出,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一条DATA线与之短接,来测试ERROR信号能否传递到主板内部。所以增加一个连接2to15。

  标准的连接方法就是:(1)、(13)脚短接;(2)、(15)脚短接;(10)、(16)脚短接;(11)、(17)脚短接;(12)、(14)脚短接;其余脚悬空,如下图所示。

  按照上图的方法,就可以制作出COM口和LPT口的回路环了。但是,只有这个回路环是无法完成测试工作的。还需要一个用来进行测试的软件,就是CheckIT3.0软件。主要使用checkIT3.0的端口测试功能。

  并配合上面的两种回路环来进行相应的功能测试。在测试前,要在关机状态下将相应的回路环插到欲测试的端口上,并在CMOS设置中确认要测试的端口已经打开。

  CheckIT3.0是运行在纯I)os状态下的,可以用Windows 98的Dos启动盘来引导到纯D0s状态,并进入CheckIT3.0软件目录。执行CheckIT这个主文件。

      运行CheckIT3.0后,在主界面下移动左右方向键,选择“Tests”菜单,“Serial Ports”为测试COM口的选项。“Parallel Ports”为测试LPT口的选项。根据要测试的端口功能选择对应的测试选项。

  以测试COM口为例。选择“SetiaI Ports”选项后,根据需要选择测试哪一个端口。可选择COM1-COM40一般只是测试COM1和COM2,COM3和COM4是虚拟端口,所以不用考虑。

  选择了要测试的端口后,就可以开始测试了,在测试之前需要确认,默认的选项为“Y”,直接回车即可。

  开始测试后,屏幕上会出现各个测试选项的测试结果。“Passed”为测试通过,“FAILED”为测试出错,要强调的是。软件列出的这些测试选项都必须为“Passed'‘。有一项为”FAILED“,说明COM口的功能不正常。

  LPT口的测试流程与COM口基本一致。选项都为“Passed”,说明端口的功能一切正常。

checkit3.0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