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进水 触发0.26掉电

楼主(2018-05-26):
     前两天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50-80本本,进过水的, 红圈标记的都是进过水的地方,图中的h19边上红圈里的电阻对照图纸更换的是470k的,一端19v ,另一端连接的是Q23第4脚,Q23是5v转5v的管子,触发一瞬间也有量过,能转换出5v的。Q24 3v转3v的管子也正常。这就有点郁闷了,到底是哪块缺电呢?其他地方未进过水。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只有看电路图慢慢的查信号   看看有没有元器件腐蚀的

网友:
内存 cpu 还有很多地方你都没查么

网友:
一直是对于进水机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感触腐蚀处理好了收钱不好就头疼,,修好了说声,谢谢

网友:
我感觉还是有断线的     我一个华硕的本子  也是进水    触发0.32  看上去是没有出cpu供电    结果修了好几天   找来找去  后面发现是断线了  没有补好

网友A:
另一端连接的是Q23第4脚,这个4PIN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是CPU没过 查查CPU供电芯片  查芯片的5V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端连接的是Q23第4脚,这个4PIN电压是多少

                                  19V

网友:
联想G50-80 进水主板交换 微信 li8866cc

网友:
这种瞬间掉,得示波器了,看看电压上全没有,U供电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