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两个笔记本待机严重进水处理(改管、挖洞)案例

楼主(2018-05-26):
分享几个进水板维修案例

并没有技术含量不过清洗、处理焊盘、补焊比较浪费时间。待机部分几乎全部拆下从新处理。

主板型号MBX-224,是一款比较容易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从触摸板位置进水的。拆机后果然如此!这个有点牛B了。

由于没有超声波清洗机,直接洗板水加毛刷刷了好久好久!不知道进的是什么!味道很奇葩。清洗并且处理焊盘补好周围元器件后焕然一新

清洗处理后,原有的复合MOS管已经掉了几个腿了。维修环境艰苦没有料板和备件。由于时间关系就直接找两个N管改造一下

到此维修结束,途中更换过0608098、升压电容、反馈电阻等腐蚀元器件。(改待机的MOS管使用的都是CPU供电的大功率N管不会发热,并且示波器测量波形稳定,装机测试正常不会出问题的)描述简单实则耗时。

主板型号DA0ZR7MB8F0,接电大电流。拆机后发现进水!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清洗过否板层已经烧糊(忘记拍照片)只能挖洞了。

挖洞需要吧所有碳化的PCB全部挖掉(直到挖到不短为止),边缘打磨光滑避免多层板之间短路。挖好后发现主板上的公共点有部分地方只有16V多。下面那个电容上正好是19V的公共点。不想找原因了直接飞线到MOS上管D极后再测量所有公共点电压恢复正常。

途中没有更换任何元器件,只是板层短路,公共点不稳定飞线解决。测试后一切正常进入烧机模式。

显示器灰屏,逻辑板升压电路问题。从其他爆屏显示器剪下相应电路飞线解决。

网友:
非常好的实践经验, 关机状态下进液体好修点。

网友:
高手····高手
看样子,感觉在你心里没有修不好的机器了,小弟在此拜服

网友:
进水很严重啊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技术好,还需要耐心,楼主德才兼备啊!

网友:
我发现厂家就是故障触摸板不做防水的,这样才能坏,坏了才好买

网友:
像这样进液体的机器都 有腐蚀到这样的程度了  建议不要用刷子刷   容易掉件

网友:
论坛里大神真多,都能刮骨疗伤,一个字 牛

网友:
牛逼牛逼,给你10086个赞:huaxin:

网友:
楼主好厉害,刮骨疗伤!我最怕板层有好多线路就麻烦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这么牛Bde技术。

网友:
MBX-224我也修过很多进水的,都是5V 装3VLDO短路,直接把EC都干掉,

网友:
可以啊 楼主厉害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牛!这样也洗的出来 看来进的不是糖水 尿液 之类的腐蚀性液体 味道特殊 可能是。。。。

网友:
这看到直接放弃

网友:
主板不贵

网友:
师傅 你这个比较厉害了 有机会讨论一下

网友:
楼主一直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來晚了,毛都看不到,以後怎麽評論?

网友:
这情况也能修好,,,,会 不会返修,,,看到这样,,,都是要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