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I3 开机电流跑到1.6 1.4就不动一会掉电通病

楼主(2018-05-26):
做显卡,刷南桥BIOS 无果,后刷EC BIOS   OK

网友:
RT809F刷写的吗……………………

网友A:
求教如何判断是ec问题,尝试各种办法实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如何判断是ec问题,尝试各种办法实验吗

刷BIOS的,两个BIOS,刷的ECBIOS

网友:
这么什么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