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工控,版号HS625求图纸分析修机,不开机主板

楼主(2018-05-27):
华盛工控,版号HS625求图纸分析修机,不开机主板 ,988CPU,南桥为HM76

网友:
没图纸就靠手摸,看看有无发烫元件

网友:
又是山寨板,   这个年头, 山寨版 美其名曰 工控板在卖, 都是过时的芯片组

网友:
楼主,这个年代能挣大洋就行啊,有东西修就行了

网友:
没图纸这种情况只能靠经验维修。。。。。

网友(2018-06-26):
这种只能靠经验来维修了,应该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
图纸这种情况只能靠经验维修。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没有图纸的,杂牌更不用说了,除了图纸理论分析,还需要实践经验啊,先把看得见的搞搞测测啊!

网友:
去年去面试过这个厂,连厂里都没有线路图,这里就更不好找了。

网友:
我们这都认为这种版是杂牌,很多时候这个版也收不到理想的价格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这个还没有尝试修,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
这种靠经验维修吧。。。。。。。。。。。。。

网友:
真是经验丰富没图纸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