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杭州迅维快修每日一贴 华硕K550D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8-05-27):
    接修一台同行的华硕K550D 开机白屏,如图

拆机发现RTD2136R已经损坏如图

更换后电流上到1A,测内存的SMBUS没有,PLTRST正常,读取BIOS正常,刷BIOS后一样,更换CPU后正常亮机如图

网友A:
惨! 你这个成本高了。 CPU 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惨! 你这个成本高了。 CPU 也坏

说出来都是泪,白修了,没办法呀

网友:
还好AMD的CPU不贵

网友:
CPU换了还有的赚????????????

网友:
你这个成本高了。 CPU 也坏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还有这种操做,目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
居然坏两个地方,还包括cpu,这生意没意思

网友:
我想问问。。你这个修下了。维修费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惨! 你这个成本高了。 CPU 也坏

这CPU不贵的,也就80最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看就是没拆电池插拔屏线造成的,,,

网友:
一般都是插屏线时没对好,把LVDS芯片烧了

网友:
居然坏两个地方,还包括cpu,这生意没意思,能收多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居然坏两个地方,还包括cpu,成本高

网友:
一般情况也就坏那个转换芯片,没想到cpu也坏了。我想楼主当时的心情是:修吧,成本太高了,没多大赚的。不修吧,好不容易花了时间找出了问题,不修又划不来。

网友B:
CPU要是也一起坏的,换CPU得另外加钱才行,不然谁会给他免费换件呢,搭上CPU,那不是白修了,那还不如不修了,维修费是维修费,换件费用另算
这款机器我修过几台,都是换显示转换芯片,没有换过CPU

网友:
前天也修了一台ASUS  I5-5200L白屏,换了个五脚转换3V电压的好了。

网友:
CPU  也坏  真是点子有点高啊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几台,都是换显示转换芯片,

网友:
原本就应该是 cpu坏掉了 白屏 应该是维修不当造成的

网友:
这种容易烧U  花几分钟先试试U   没问题再弄别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经常还会引起暗屏

网友:
程大师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要是也一起坏的,换CPU得另外加钱才行,不然谁会给他免费换件呢,搭上CPU,那不是白修了,那还不如不修 ...

跟顾客好好沟通一般都没问题的 但这个CPU也不贵

网友:
这个本子我也修道过但是是充放电芯片坏了~  貌似这个LVDS转换芯片很容易就坏了!

网友:
说出来都是泪,白修了,没办法呀

网友:
华硕这款机子烧RTD2136R已经是通病了,只是不知道CPU是为什么坏的

网友:
像这种板载CPU,长的那种不好换吧,容易变形,我都换了几个都不行,有什么技巧没

网友:
没拆电池插拔屏线造成的?????????

网友:
CPU也坏了,这种情况 不多见呀,维修成本 有点高

网友:
怀疑原本就是CPU损坏 ,而显示转换芯是由于拆机不当导致损坏的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坏的比较多。。我都买了好几个。。。。

网友:
这个芯片是图像转换芯片把 把DP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
lvds信号转换芯片烧穿了碰到过 不过 U也烧了还真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要是也一起坏的,换CPU得另外加钱才行,不然谁会给他免费换件呢,搭上CPU,那不是白修了,那还不如不修 ...

CPU坏了刚开始怎么会白屏?奇怪了

网友:
以前见过的都是转换芯片损坏的多一点

网友:
这机器修的,遇到这机器客户一般都是不修啦,说明楼主的嘴还是挺厉害的,居然让客户乖乖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换过那个显示转换芯片,记得芯片主供电短路,芯片表面有烧坏的迹象,也是没拔掉电池清灰造成的客户自己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  遇到的少

网友:
屏线上19v串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