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插电源先绿灯过一会又红灯一会又绿灯,不断重复

楼主(2018-05-27):
此苹果笔记本版号为:820-3332-A,按照时序来,L6995的PP3V42_G3H_REG有5.78V,应该是3.42V的,PP3V3_S5_REG这个电压本来是3.3V的,
也在1点多到2多不断重复,TPS51980已经换掉,还是一样,不知道总么修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看下哪个芯片的开启信号稳不稳啊、

网友:
你这思路不对啊,红绿灯什么的管他干嘛,这就是SMC的问题,这个先不管,按照电压的产生先后一个一个来,先把PP3V42修好再说,你这个估计问题不大,运气好SMC能保住,运气不好就要换SMC,做好心理准备,维修是自己研究主板的,机器的外在表现就是参考,不能说告诉你红绿灯然后就只盯着这个

网友:
进水的嘛 ???????????????

网友:
先把3.42弄好再说

网友:
我觉得你的这个机器,还是先把3.42V的电压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