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触发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8-05-27):
苹果6触发大电流维修
触发开机漏电450ma,然后一直450mA-1.2A循环跳,屏幕定白苹果,所以按照开机大电流去维修,因为触发电流450,首先想到的是机子有无进水,拿显微镜下观察了一阵子没发现有腐蚀发霉痕迹,直接用洗板水乱刷了几下,上电再测,故障一样,那就是主电源输出供电有短路,大于300ma以上主电源的buck供电短路,确定目标后,先在电路图找到主电源芯片(U1202),然后对应在点位图中找相应点位点,先测了pp_cpu供电的对地阻值,选了A7B7C7脚,找了个容易测阻值的电容C0468 万用表响,阻值78,有点纳闷,短路为什么会有阻值,拿了块好板子,测同一位置,也响,阻值99,问了万老师,原来万用表阻值设定问题,有的万用表阻值小于50以下会响,有的阻值小于100以下会响,顿时茅塞顿开,继续测PP_GPU,选了A3B3C3脚,测了电容c0442
响了,阻值37,拿好板子测相同点,同样会响,阻值58,继续测PP_VAR_SOCG1G2脚,测了电容C0509,阻值正常,继续测PP1V8_SDRAM,选了J1J2脚,电容C1243
万用表响,阻值000,说明暂存1.8v供电短路,以此类推查完了PP1V2_SDRAMPP0V95_FIXED_SOCPP1V2阻值都正常,确定只有一路PP1V8_SDRAM暂存供电短路后,想着拆该路相连元器件,查点位图看了之后,觉得有点多,有的也不好拆,然后就随便找了几个不顺眼的干了下来,发现依旧短路,又拆了CPU边上的电容C1293 和基带总线控制管边上的电感L5407_RF(容易坏),
这两个拆了还是短路,就把电感 拆了,然后用一根锡线连在电感的暂存供电端,把可调电源调成2A去烧暂存供电这一路的相连元器件,摸哪个发烫,拆了它再测,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分钟后摸到硬盘下面的USBU1700发烫明显
带着忐忑的心情拆了它,拿万用表测了边上的C1739,万用表不响,阻值正常,心里一阵暗喜,也就是说USB管理芯片坏的,果断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下来,植锡,脱焊盘,装了上去,装好之后再次测了下该路阻值,正常,信心满满的上机测试,就像电视剧通常这时都会出现剧情,果不其然,我也毫不例外的出现了,触发定电流48maexcuse me??? (黑人问号脸,自行脑补),理了下思路,恍然大悟,拆了电感L1216后没给他装回去,所以导致该路到CPU不通,带着激动的心情装上之后,再次上机测试,电流表跳变正常,屏幕亮,进系统!

网友A:
怎么没有板子的图片啊,图纸........我看不懂 ,不过楼主理论很丰富啊,一步步下来很清晰清楚的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A:
没法给你加下载分,给你加几个金币好了,莫嫌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板子的图片啊,图纸........我看不懂 ,不过楼主理论很丰富啊,一步步下来很清晰清楚的知道该怎么修 ...

你好,我是在修好板子之后写的帖子,然后在宿舍没有板子拍照,我就按照点位图的来了,谢谢兄弟夸奖,这些都是老师教的好,有时间我后期补上主板实物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给你加下载分,给你加几个金币好了,莫嫌弃                                                         ...

多谢多谢,能让你看完我的帖子就是我最大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