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T5500 服务器求助

楼主(2018-05-27):
   DELL  T5500  开机提示如下,兄弟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已经刷过BIOS  a05 版的,还是一样,
原BIOS 也是A05 版本的,,

在线等,,,急,,

网友:
这不是提示没硬盘吗??????????装系统试试

网友:
没有硬盘或者是BIOS没有设置这个硬盘。

网友:
已经搞好了,,,,刷了BIOS 可以了。。

网友A:
服务器的bios去哪里找的,官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的bios去哪里找的,官网的吗??

某宝买的,,官网下的是要在系统里安装的,

网友:
原来的bios是有问题,刷了新的,解决问题。